精英SF2/648D主板奇怪故障

楼主(2007-07-31):
方正品牌机,内用精英SF2/648D主板,开机后,屏幕才有显示,立刻就重启,用诊断卡,显示C1---26,然后复位灯亮,又显示C1---26,如此循环,请高手给点思路,

网友:
内存条已经更换过,
复位灯亮时,复位的插针电压不变,

网友:
我碰到过一回,是机箱铜柱把CPU至SB的一条线磨断了。
看看有没有外观磨损。

网友A:
你是把板子放在机箱里的还是拿出来的?如是机箱里的,那么取下RST的查线看看有无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把板子放在机箱里的还是拿出来的?如是机箱里的,那么取下RST的查线看看有无变化?

板子在机箱里的,已经取下RST插线,

网友:
这个我一般是在机箱里查一下,然后拆除来再看看,一般就是机箱连电,在板子下面放张纸,安
上就行了

网友:
换I/O试试,我以前碰到过这类问题,换完I/O就好了

网友:
最好拆出机箱裸奔一下,很多问题裸奔就可以了。

网友(2007-09-07):
我也是方正品牌机,内用精英SF2/648D主板
能发一份bios给我吗
谢谢
wfang810@163.com

网友:
intel芯片组  80%是I/O坏

网友:
IO BIOS.建议先刷BIOS

网友:
這種問題一般我也會先換個IO  ,刷BIOS  再不行再查

网友:
直接杀IO,再刷BIOS楼上几个都是比较有见解的

网友:
应该是IO的问题
在就是BIOS或者32.768K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