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杂牌显示器,无彩色,满屏发绿,郁闷中(已修好)

楼主(2007-07-31):
一台杂牌显示器,无彩色,满屏发绿,开始有满屏的回扫线,且没有彩色,把加速极电压调低以后就没有回扫线了,但是屏幕依然发绿,不知道如何下手,高人给指点一下.

网友:
昨天修了一台方正的。前视放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台杂牌显示器,无彩色,满屏发绿,开始有满屏的回扫线,且没有彩色,把加速极电压调低以后就没有回扫线了,但是屏幕依然发绿,不知道如何下手,高人给指点一下.

查查该显示器的视频放大电路吧,有LM2480一类的通常是它坏了,不是LM2480的,要看看暗平衡调节电路了

网友:
多谢楼上两位指点,是尾板上的一个可调电阻坏了,换上就好了,

网友:
看就是绿枪后级部份的电路有问题啦.
没几个元件.一会就能搞好啦.

网友:
暗平衡电位器是容易损坏的一个部件!呵呵,主要是时间长了接触不好.老机器容易出现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