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4主板点不亮

楼主(2007-07-31):
绿色K8B5杂牌754主板点不亮,查CPU供电,内存供电(只有0.6V)15N03换之2.5V供电正常,上CPU还是点不亮,而且没有复位,查北桥供电0.4V也是15N03供电,正常应该是1.5V左右,将它换之,有1.5V供电了,上CPU测试 搞定!
总结:很多主板15N03都容易坏

网友:
那就是3055的替死鬼........

网友:
这种管子如此流行肯定价格便宜,工厂可以降低成本。

网友(2008-01-11):
754主板有个通病就是北桥虚焊最多.

网友A:
零售市场上买来的mos管 不管电流大小 都是一样价格 不知道厂家进货是不是小电流便宜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零售市场上买来的mos管 不管电流大小 都是一样价格 不知道厂家进货是不是小电流便宜点

呵呵...说的也是..
我只买了55N03这种管..
无论什么场管坏了..都用这个代换...

网友:
精英648-M7检测不到硬盘

今天遇到一块精英648-M7的板子,客户说检测不到硬盘,进BIOS一看,IDE通道选项全被DISABLE了,改成ENBLE后,可以检测到硬盘了,但进系统的时间又卡死,不能引导,重新写入一个BIOS,问题搞定

网友:
3055是很容易壞,,但還有個問題,,七彩虹754CPU無供電,,內存無供電,,是不是IT8282M壞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