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BIOS芯片损坏引起不触发一例

楼主(2007-07-31):
收到一杂牌主板,故障不触发.强制性触发后,CUP供电,CPU的PG信号,内存供电正常,时钟点供电正常.而CPU复位电压被拉低,由于,PCI复位灯常亮,和CPU复位电压低,故怀疑是晶振或者芯片有问题,查晶振对对阻值和电压基本正常,测BIOS的AD线后,发现第13,14,15,17脚,对脚阻值不正常,这种不正常的表现是,对地阻值测不准,一直在跳动,一下高一下低.拆下BIOS芯片后,量阻值终于正常,不再跳动不止.加电触发,一切正常,换BIOS芯片后,故障排除.

网友:
可能BIOS体是3.3-5V短路

网友:
算得上是非常规的维修方法了,顶,要的就是这种经验

网友:
3.3,5短路不一定是闪一下就停的。甚至还有的是可以正常来电的。

网友:
是BIOS烧了么
还是别的原因引起的

网友:
可能影响到SB了吧,所以不能触发。

网友:
BIOS本体不良影响触发的比较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