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42的6脚和场管栅极之间的线路

楼主(2007-07-31):
3842的6脚和通常会有两条支路,一路为一电阻,一路为一电阻和4148相串连,我一直不懂,无二极管这路的电阻是如何取值的,有22欧的,有47欧的,有500欧的.还有为什么要加这个电阻,起什么作用.菲克斯说这是耦合电阻,如是耦合作用,6脚为脉冲信号,用电容不是更好吗.而且有的电源适配器,我看这颗电阻是直连的.

还有,有个二极管串联的那一路,师傅说是加速截止作用,那具体的工作原理是如何的呢,有不少的开关电源没有这路我看也正常工作呀.

而且我碰到到与二极管串连的电阻开路,炸开关管的.有的没有这一路都行,为什么这个却炸开关管.

还麻烦各位老师给讲解下.

网友:
场效应管的栅极是有很高输入阻抗的.因生产工艺的原因GS之间也有结电容.这个时候这电容的也会有很高的压降.
上面电路的二极管应该起到泄放这个结电容电压的作用.
     下面电容和电阻这条去路的导通电阻比上面电阻会小一些.即放电的时间常数会小一些.
      这样当没有激励电压时.上面结电压就会通过二极管这条去路泄放掉.加快了场管的绝止.
      同样.有激励波形时.上面的电阻和场管的输入阻抗是串联的.也即提高了场管的输入阻抗,无形中提高了激励的电压,
    这样这组电路就起到了加速和绝止还有保护的作用..

    有不对的地方,请各位老师斧正.和加入讨论.

网友A:
同意楼上的基本看法,有一点更正一下:下面支路上是二极管和电阻串联,同样是为了满足充放电速率的不同要求。左端高电位(充电)要求较慢的速率,二极管截止,仅上面支路的电阻起作用,左端处于低电位,二极管通导,上下支路并联,电阻减小,可以获得较大的放电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意楼上的基本看法,有一点更正一下:下面支路上是二极管和电阻串联,同样是为了满足充放电速率的不同要求。左端高电位(充电)要求较慢的速率,二极管截止,仅上面支路的电阻起作用,左端处于低电位,二极管通 ...

   学习,
          看得出张老师也是把空余时间都放到自己的爱学好上了.

网友:
修了十年3842今天才算明白过味来。

网友:
维修搞了不少.真的没有细心研究过这些电路.
sbiwupm看来是个电子高手.

网友:
谢谢兴宙和张老师的讲解.非常感谢.

网友:
顶一下,不错呀,不过我看有的机器上,二极管那一路没有电阻,只用了二极管,

网友:
电子维修,深不可测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good good study day day up... :lol

网友:
看楼上的师傅已经非常详细的解释过想必大家都已经明白了.呵呵,其实你这图应该反过来话,把电阻画下面,二极管画上面去,,,,因为正常的脉宽信号是走的单个的这个电阻,,,二极管是截止时期才起放电保护作用的,画上去去比较好理解了,......另外你说加电容不是更好?其实不然了.电容通交嘛.而6脚信号是一个脉宽信号,意义上来说属于脉动直流了,所以不能用电容去偶合了.

网友(2008-05-04):
电子维修,深不可测!谢谢兴宙和张老师的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