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对比度控制的问题

楼主(2007-07-31):
大家都知道液晶显示器的亮度控制是通过控制背光板来实现的,而对比度呢??我查找无结果 希望高手能解答(不要回答是通过按键来控制的,那样我会晕倒)

网友:
再说具体点,就是电路部分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
CRT显示器我搞了六年了,六年前我在做TCL电视的售后维修.老大呀,我也知道通过检测按键输入由MCU控制图形处理IC来实现的,还要由软件来支持.但它改变的是哪些???

网友:
知道的都不想回答??

网友:
我也不知道,也非常想了解,期待高手来回答.期待中.......................

网友:
对比度控制当然是改变输出信号的强弱啦.
当亮度一定时.即我们所说的亮平衡一定时.信号(可以理解为要显示的字符)
  对比度控制控制的就是信号放大的量.
          信号强度高时.也就是我们说的对比度值越高.
对比度跟亮度是有一定的关联的.
  不对地方请斧正.

网友:
CRT还好,LCD的就搞不懂了,

网友:
嗯,这个我也想知道,我也在发愁想不出答案呢,

网友(2007-10-05):
对比度是通过电压信号改变液晶的偏移角度,从而改变透过光线的强弱,来实现图像明暗的变化强弱对比。

网友:
信号强弱控制
VGA进来75欧接地电阻就是分流信号的
变大了对比度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