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鼠键接口

楼主(2007-07-31):
今天接到一块板子是(VIA)芯片组,听客户说键盘不好使,于是就打开机子看了下BIOS检测提示键盘错误,一般鼠标键盘不能用的话把旁边的排容拆掉就OK了,可是这次想的简单了,又费了好长时间换了个接口(俺地工具不咋地),心想这次该没问题了吧于是打开机子一看(哟呵,果然不行)还是提示同样的问题,这下完了忙了一上午一分钱没挣还弄得头痛(弄点饭钱也行啊),一气之下就去吃饭了,回来什么也没想又拿起板子直接打开机子一看居然好了真是郁闷死.关于这个问题请大家给个说法!!!!!!!!!!![

网友:
除了排容以外还有 保险 电感 IO接口芯片出问题都会引起的

网友:
呵,无缘无故问题解决了,是够郁闷的!

网友:
修这种问题要测电压,电压修正常了,口就能用了,

网友:
清一下BIOS试试,有可能是南桥不良,最好洗一下

网友:
是不是键盘的线接触不良,下午开机时把线动了刚好接通了?

网友:
是不是键盘口松了啊~!~!~!~

网友:
电感虚焊 我今天下午就弄了一个这样的 是他自己扫灰尘 然后就不认键盘了 说是有时候多插几次键盘 还可以用一会  最后确定故障是他不小心把 键盘口的其中一个电感给弄掉了 只是轻微的连着一点 表面看不出来 我取下主板用手指一动不小心发现了问题 嘎嘎  重新补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