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AT936是不是漏电?

楼主(2007-07-31):
刚买安泰信AT936,我经常使用的时候被电打。拿只镊子去碰936手柄铬铁头,有时也有是感觉麻麻的。但不是一直这样,随机的。

这是铬铁的本身漏电,还是我身上的静电引起的?你们使用936碰到过这种情况吗,这个应该是防静电的啊

新发现,接上电源,不打开开关,用手摸铬铁头都麻麻的

网友:
你的电源接了地线吗???

网友:
没有接地线,会是这个原因吗?好像现在有地线的少啊。大家用焊台的都接了吗?

网友:
应该是烙铁的感应静电

网友:
你的电源没有接地线啊   自己接个地线就可以了

我原来没有接地线的时候 用电笔接触936的烙铁头 灯泡都亮

用指针表测量有80V的感应电  经常被麻  脚湿的时候最明显了

接了地线后 就不再有这种情况了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