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VC2000测USB48M不行?

楼主(2007-07-31):
RT
发现测USB的48M测不出来,IO上的33M和24M都OK

网友:
作为频率计200M的频率似乎低了些。

网友:
测试板子上面的频率33M  66M  133M  200M差不多了吧

还有14.318M  32.768K

不过我看到2.4G的频率计也就一百多块钱淘宝上面的

似乎比示波器合算哇?

网友:
频率计价格低,所以最好买2G以上的。

网友:
恩,现在只用万用表感觉使不来,想测频率正常不正常都测不来,

网友:
加多一百买台新的,频率量程在1G~2.7G的。。。。。。。。。

网友:
哦,看来频率计是便宜哈,

准备下手买一个了

网友:
询问哦,老贴我编辑了一下

网友:
想买频率计啊,买过的兄弟指点一二啊.

网友:
买了,可是测的时候有点问题啊,。

网友:
多少钱买的???也想整一个

网友:
谁还用这种型号的哇?

网友:
你是直接接USB的数据角上吗?

网友:
你这个能测32。7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