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禧2030可以升级到多大?BIOS那里有

楼主(2007-07-31):
: 那里都找不到这个机器的BIOS啊!原机U是塞羊466.主板最大支持多少?

网友:
900应该还是支持的,再大估计就不行了。至于BIOS要看你的板子的版子和具体型号

网友:
你这是塞羊1代,这种机器没有必要升级,如果要升级,上图拉丁还可以考虑,其它的没必要

网友:
斑主大人图拉丁我试过了,上不了啊.

网友:
要联想BIOS有个办法到www.biosrepair.com找主人要,他会帮你,不过你要提供联想的装机号.

网友A:
既然是升级,为何不连主板一起升级,那多省事啊
就这板子再么样升也是淘汰型,何必折腾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升级,为何不连主板一起升级,那多省事啊
就这板子再么样升也是淘汰型,何必折腾人呢

我很想升板子,但这块板子偏小.很不好找呢

网友:
赛1的主板上图拉丁小心烧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