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块GA8I845GA板子,出现花屏和干扰线

楼主(2007-07-31):
我的技嘉8I845GA板子有时出现花屏,没花屏出现干扰线,在背景下看见不舒服的线条,什么原因?北桥开焊?

网友:
先查北桥电压,如果正常的话就可能是北桥内部集成显卡的问题了

网友:
查RGB H V线路上的滤波电容

网友:
如果是集成显卡的话查一下内存~!~!~集成显卡调用内存作显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