瞧瞧这个笔记本键盘 能否修复?

楼主(2007-07-31):
今天接到一个笔记本业务 本来不想接的(笔记本俺不熟) 可是是要好朋友 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接下来 毛病是键盘shift键 粘滞了 进windows后总是提示shift粘滞  见图  问题已经肯定是shift键有问题   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把键盘拆下了 可一看傻眼了 笔记本键盘好像是一体的吧? 不像普通键盘那样可以拆掉外套清洗?这可怎么办 一个键有问题就让一个本本废了 大家帮我看看 参谋一下 这个键盘能都拆卸清洗

网友:
不好意思啊 没用笔记本的专区 只好发到灌水区了

网友:
想法修得能用,就赶紧收手,不管好不好看。

网友:
我不知道你是如何确定是SHIFT键出问题了。
我只能告诉你,如果仅仅就你发出来那个提示判断,并不一定是键盘出问题。在我十几年的维护过程中,我遇到过七次这种情况吧。没有一例是键盘的问题而是操作系统的问题。严格来说,也不是操作系统的问题,而是人在操作时无意启动了此键粘滞的功能。具体是怎么按出此键粘滞的功能我已经忘记了,好象是在某种情况下连按几(五次??)次SHIFT键就会启动粘滞功能吧。同时因为我是业余人员,也忘记了是怎么解除这个功能了;好象还是在某种情况下按几次~~实在不记得了。又好象是按某几个键的组合……

我现在没空,晚上我仔细回想一下再上来跟你说。你可以自己多试试。多按几下各种键的组合。当然,前提是那个键确实是没问题的。

这个粘滞功能大体意思就是相当于按着shift键提东西那样~~~还有就是把某几个键组合起来一起用,不用人拿几个手指来按。我记得的就是这些了。

网友:
按shift键五次就能弹出上面的对话框(任何一部xp系统机器都是这样的规则) 但从开机从未按过shift键 它就跳出 足以说明shift键有问题
现在遇到的困难是如何把键盘拆开再清洗内部

网友:
你既然已经确定了,那就想办法弄吧。笔记本的键盘可不好拆。
在某些笔记本的,拆键盘啊,就相当于要把整个笔记本拆开了。

想单单拆个键盘,在以前那些老式的笔记本有的还可以。现在的我没见过。都是提高维修成本的手段。

网友A:
这个键盘有点像NEC   P3    800--900     左右的机器用的   也和联想多款相同     如果只是SHIFT键粘连   其他键应用正常的话只需把键盘的三层电路擦拭一下就可以了   只不过 拆起来较麻烦,需要把键帽拆掉,然后再把键架拆掉,才能拆出三层电路软盘,擦拭干净,测试好,按反方向安装好就可以了

网友:
笔记本键盘分可拆卸和不可拆卸的,你看下是不是可拆卸的那种,要不是你这键盘就没的修只能换.

网友:
SHIFT键可以拿下来的 那下来试试

网友:
拆卸的风险大的很,不如告诉客户,让他换个键盘,最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
同问本本键盘进水怎么办?

网友B:
换!一般进水你搞了半天还是有几个键不好用!一个一个补导电银粉很麻烦.键坏的少我才修的

网友:
修这种笔记本键盘没有捷径可走!必修先把键冒全部取下来(如不记得键的排位最好用相机找下来哈)然后是键架,最好是整个基板,取的时候要胆大心细多观察,特别是键架和基板的时候。有的基板是用塑料卡扣,要一个一个用镊子取!然后就是取出导电膜展开用万用表检测有无断线的地方,有的话就用导电银浆补线路。如进水的(或其他)键盘就要用纸巾轻轻将水(或其他导电汁)擦掉然后再查线路!修复好后要等银浆干后才安装,自然吹干24小时,急用的话用吹风(风量最大,温度要低)吹干,最后再装基板、键架、键冒!然后试机。整个过程较烦琐。特别是拆卸和安装的过程要小心,掌握技巧后就容易了!对了,基板安装后有的要用502或者AB胶固定!切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一般进水你搞了半天还是有几个键不好用!一个一个补导电银粉很麻烦.键坏的少我才修的

如键盘好找还无所谓,如找不到合适的键盘那只有修了!

网友:
告诉大家如进水的键盘进水时间不长。只要取下键冒和胶垫(能够看到电路板)用吹风长时间吹。修复的几率还是较高的

网友:
问题不打,要彻底拆开在SHIFT键下面贴层塑料胶带就行了,记得把触点露出来

网友:
是否可以用改按键的软件重新定义下SHIFT键,那样不就可以不用拆开而达到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键盘有点像NEC   P3    800--900     左右的机器用的   也和联想多款相同     如果只是SHIFT键粘连   其他键应用正常的话只需把键盘的三层电路擦拭一下就可以了   只不过 拆起来较麻烦,需要把键帽拆掉, ...

果然高手 的确是nec p3 900的机器 日英文版键盘 看来拆洗是没指望了 只有买一个换 不知道哪有买?多少钱一个?

网友:
shift键肯定一直在接触中,,
笔记本键盘,很麻烦,,,

网友:
简单    用电钻对准该按键正中维修钻下去  和哦   好哪

小田学维修 -1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回复楼主

先不用急着修,

这样试试,但愿能够帮到你

在控制面板时选择“辅助功能选项”再选择“键盘”选项卡,
然后去掉“使用粘滞键”前面复选框的勾,再按后面的”设置“
在出来的对话框时将所有复选框里的勾全去掉就可以了,

楼主试试

网友:
学习了~~~哈哈 以外的收获~~

网友:
老式的可以拆开擦一擦,新式的都打了防水胶,没法拆.我觉得修键盘实在是吃力不讨好捣腾半天也挣不了几个钱.不小心搞坏一个支架什么的还要赔人家整个键盘.不如直接就说修不好,帮他买一个.

网友:
用表笔点看哪个短路
用银锡慢慢搞了呵呵

网友:
学习了,笔记本就是麻烦呀!

网友:
可以修,只不过很麻烦,要键全部拆了来修,我以前修过,

网友(2007-09-10):
是啊 这种情况是要分可拆和不可拆.一般我遇到的都是换键盘.没有可一修的.换个好了.也不贵哈.

网友:
哈哈,我 也搞过这事,刚开始不懂,三下五除二就给卸下来了,洗好了,要装回去就麻烦死了,气的我把那键盘扔到臭水沟去了,买了个外接键盘.可那面光光的,还能看的CPU的散热片.就和我那朋友说,当是另类本本,全球就你一个人有,个性!!哈哈.后来搞了个刘亦非的美女照贴上去,哈哈

网友:
我这就一个NEC E660的机子,键盘属于不可拆卸的
虽说不可拆卸,但要拆卸还是可以的,只不过风险比较大,

网友:
把shift键往上提可以拿下来。。然后你可以看到一个橡胶的小键冒。。小心拿下它。就可以看到地下的电路了。。不建议你全盘拆开。。很容易好的也弄坏。。

网友:
可以取消这个功能的,反正不是很常用,废掉它算了

网友:
修好了没,搞好也说一下经验哦

网友:
基本上得换键盘了.遇过二次把二个SHIFT键全断开还粘键,换过键盘就好了.有功夫的话可以拆开键盘清洁一下.

网友:
换键盘把,很麻烦修起来很麻烦

网友:
学习中,又学到一招.谢谢!!

网友:
我的IBM笔记本A2LE型号的,我装2000系统时,按键盘K它就出来个2,我知道是小键盘的问题我按全部的键盘都解决不了,能告诉怎么样解决吗?

网友:
看来好难啊   以后遇到这问题还的注意了

网友C:
键盘好修,必备2个点,一不要怕麻烦,二要有好的导电银漆,(在下用的是英国导电银漆,效果超好),如果是粘连,拆开用水清理干净,风干就可,如果线路有烧断的地方就的用我说的银漆修补了.

网友:
可以拆卸啊 就是有点麻烦相对台式来说.

网友:
我昨天刚好拆了一块联想笔记本的键盘,和楼主的基本相像。只有一个键一个键的取下来,洗好弄干后再装回去。就可以了。是个要耐心的活。

网友:
引用 网友C:
键盘好修,必备2个点,一不要怕麻烦,二要有好的导电银漆,(在下用的是英国导电银漆,效果超好),如果是粘连,拆开用水清理干净,风干就可,如果线路有烧断的地方就的用我说的银漆修补了.

导电银漆多少钱,在哪可以买到.开封以后能放多久.

网友:
外接一个USB的键盘再试试呀。看看还有没有那个问题。

网友(2008-01-12):
这种是NEC 或者是联想的键盘 .是可以修好的 而且还很好修

网友:
你这个键盘因该是一体的哇,中间的线层拆不开的呢,有的能拆,你的这个键盘好像拆不开的呢,不过比较麻烦,有的即使拆开呢,也不行,拆不好,那个卡就会坏呢,像你这种键盘也就100多元哇,实在不行换一个哇

网友(2008-02-20):
这键盘像DELL   确定软件没问题的话.就修键盘了  只好把所有的键拆出来看看.是脏或腐蚀了.有三层.可以水洗   但要吹干

网友:
很好修,但是老容易掉零件,还有就是这种键盘一般修好了过一段时间就会再次坏掉,因为不防水防尘,拆开了键盘上面的胶就会因为灰尘失去粘性,如果你用的是酒精作为清洗的话,那酒精会使键盘上的胶化掉,也就是很容易洗掉胶,所以请各位友友不要用酒精,可以改用橡皮檫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