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焊CPU插座时想到的问题

楼主(2007-07-31):
问个简单点的问题,高手们加焊桥芯片或是CPU插座的,是什么类型的助焊产品?

助焊膏?膏状的,用热风枪吹化,再吹进桥芯片或是CPU插座底下去?
助焊剂?液状的,这个方便一点,直接让它流进去就行了。市面上有黄色和白色的两种,黄色的比较普遍,但是好象杂质比较多吧。白色我这边没有看到,效果应该比较好些吧。

附带个问题,不管上面两种助焊产品,如果一开始就已经加在主板上了,然后主板放上去烤,升温的过程中,助焊(不管膏状还是液状的)产品都已经在慢慢的蒸发掉了吧,温度升到合适的值的时候,主板上还能剩下多少啊?或是在温度升得差不多的时候再加上去一些?

网友:
差不多就行,加的很多也不好

网友:
那么大家是一开始就上好,还是在烤的过程中再加一点的?

网友:
用松香水,加焊后要清洗的.

网友:
我也想问一下,焊BGA时加的助焊膏焊好后需不需要用酒精或是别的什么来洗掉?

网友:
焊好后当然需要用酒精洗掉残留的助焊膏。

网友:
用焊宝,油状的,融化后能自动渗到座子底下,而且不怎么蒸发,有时做完了还要把多余的擦掉。

网友:
应该焊好后可以用洗板水“冲”的吧?
有个松香水的塑料瓶,不过挤到座子底下已经没有冲力了,呵呵。
多冲点时间应该可以把大部分的洗掉的吧

网友:
座子下面的助焊剂应该不能完全洗干净吧

网友:
所以说也只能是大部分啦,应该影响不大的吧

网友:
我一般不冲它,外面剩的就用牙刷加天那水刷去,刷不到的就留着好了,冷态是凝固装的绝缘的。

网友:
有谁知道松香水是怎么调配出来的吗?

拿酒精和松香吗?见笑了

网友:
有人知道松香水是怎么调出来的吗?

网友:
松香确实可以溶解于酒精中

网友:
70%的无水酒精+30% 的松香

网友:
谢谢楼上的老大,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