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电容,轻松搞定电脑各种疑难杂症

楼主(2007-07-31):
小电容,轻松搞定电脑各种疑难杂症

无论瓷片电容还是铝电解电容,或钽电解电容在电脑主板,硬盘,光驱,鼠标,键盘的电容中起的作用都是滤波、抗干扰、去耦、防自激、偶合等。不要小看这些小小的电容,它起的作用可不一般,我们许多看起来非常麻烦的故障,只要一只小小的电容,就可以轻松搞定。

  现在我就举一些我们大家在电脑维修中经常遇到的故障现象,可能我们觉得不可思异,不知道其中的缘委。

  1、显示器吱吱直叫,同时显示器屏幕有S形波纹滚动。

  这种故障一般是显示器开关电源电路中的高压滤波电容因漏液高温等原因容量降低后,导致 300V电压偏低,可能低于280V,同时供给开关电源管的直流高压纹波系数加大,最终表现为显示器吱吱直叫,同时屏幕像有S形波纹干扰。

  这种吱吱叫声可不是我们在生活中遇到的随身听变压器,日光灯镇流器的工频干扰叫声,那种情况是因为变压器做工不良,硅钢片之间插接不牢,硅钢片振动产生的噪音。而开关电源工作在数十KHZ或上百KHZ的高频之下,同时所使用的变压器都是高导磁的磁芯变压器。这种叫声是因为直流电压偏低,开关变压器工作在磁饱和状态,内部的线圈振动引起的。同时在这种情况下,磁芯变压器发热量增大,电源开关关也工作在宽幅脉宽状态下,导致时间长,长时间工作会导致故障面扩大。所以当出现这种情况时,我们就停止显示器工作,立即进行维修。

  2、 鼠标刚开始还正常,可使用一段时间后鼠标无法拖动,重启后也无效,必须关机一会儿后再开方可再使用一段时间。

  这种情况是因为鼠标内部的供电滤波电容老化后,容量减小,导致供给光电处理芯片和接口处理芯片的电源质量下降,外界的干扰和来自主机的干扰也会同时进入处理芯片。因为光电处理芯片和接口处理芯片都是可编程的单片机系统,低劣的供电质量很容易造成单片机死机,所以就会出现鼠标丢失的情况。

  对于此类故障,我们只需要打开鼠标,更换VCC和GND之间的滤波电容,只要空间允许,把容量换成大一些的即可。电容的耐压值大于6.3V即可,因为USB和PS2的供电电压为 5V。

  3、 主机无法开机,必须多次按下电源开关后方可正常开机。关机后立即开机可以马上开机,但过一两个小时后再开机就必须再多次按下电源开关键。

  这种故障比较常见,一般出现在使用一年以上的电脑中和一些杂牌主板组装的电脑中。主要原因是主板的生产厂商为了市场竞争,降低生产成本,把CPU供电电路中的滤波电容降至最低值。虽然这些主板装成的电脑新机时使用没有问题,一切正常,但只要用一段时间,随着元器件的老化,就会出现上述的故障。特别是一些865或915的杂牌主板,虽然号称INTEL原厂芯片(有那一个INTEL芯片组的主板用的不是INTEL原厂的芯片呢?),在与高频率CPU组装时,新机也可能会出现加电后不启动的故障,其原因也是CPU供电质量太差造成的。

  对于此类故障,我们可以把主板上空缺位置的电容补齐,同时对造近电源管和厄流圈(电感线圈)位置的滤波电容换成更大容量的电解电容,故障可以立即解决。

  4、 一台品牌电脑,使用三年多后出现不能开机故障,更换电源后正常,因机箱特殊形状,市场上常见的电源无法安装固定。而使用其故障电源与其他机器配合,却又无任何问题。

  此例故障比较特殊,最终检查的原因是开关电源的副电源因为长期使用,特别是在主机关机时没有彻底断电,而副电源是只要加电就开始工作,造成副电源整流二极管的滤波电容长时间工作在高温状态下,电容鼓泡,容量降低,副电源输出的 5V开机电源质量变差。而配合工作的这块主板上的滤波电容也不多,最后到达前置面板(Front Panel)的P_SW位置的电压只有2V多,达不到开机所需要 3.5V以上的电压,所以无法正常开机。而该电源接在其他主板上时,因为主板对副电源 5VSB的滤波电容加大,纠正了副电源的供电质量,所以又能够正常开机。

  解决办法:更换 5VSB电源中的滤波电容,故障排除。

  5、 一批网吧使用的电脑,在使用一年多后,批量出现开机后找不到硬盘,而更换新买的MAXTER硬盘却可以正常工作。原来使用的是西捷40G酷鱼硬盘,电源为300W长城电源。

  此例故障也属于电源老化所致,因为网吧的机器是24小时不间断工作的,电源内的滤波电容长时间工作在高温状态下,内部的电解液挥发造成电容容量下降,供电质量下降,纹波系数变大,造成开机时硬盘无法完成初始化,所以就找不到硬盘了。而迈拓硬盘能够发现,原因是两个牌子硬盘的电路设计不一样,如果比较二者的电路板,就会明显发现迈拓硬盘的电路板上有几个470UF的滤波电容,所以能够适应电源质量相对低劣的工作环境,于是就出现了上述的怪现象。

  解决办法:更换电源中的次级输出部分的滤波电容, 12V和 5V的即可。

  6、 音箱开机无论有无音乐,喇叭始终有明显的嗡嗡声,非常的刺耳。

  电脑多媒体音箱一般都使用E型变压器做为工作电源,再通过简单的桥式整流和电容滤波作为功放的工作电源。而功放单元电路对电源和信号输入部分的设计和工艺要求非常高,所以当负载空余度不高的电源用在多媒体音箱中时,随着使用时间的增加,同时音箱是一相相对密封空所流通不畅的空间,内部散热不良,环境温度偏高,所以电路中的电解电容很容易随着使用时间的增加而容量降低,于是就慢慢出现烦人的嗡嗡声了。

  解决办法:更换功放电路中电源部分已经变质的滤波电容。

  7、 MODEM插在PCI3中不能使用,而插在PCI1,2,4,5中均可以被发现并自动安装驱动(在XP系统下)。这种情况也会出现在网卡,声卡或其他PCI插卡上面。

  其实这种所谓的兼容性故障,我们可以很快的发现其中的原因。大家天天修电脑,天天接触主板,但是没有注意到同样的5个PCI插槽,其供电部分的滤波电容却不一样,有的主板明明设计有这几电容,但在主板销售时却没有安装。正是这几个小小的电容(当然还有中断的分配的原因,PCI插槽中断分配与其物理位置有关,在主板说明手册里有明确说明),就出现了上述的故障现象,非要某个确定的PCI插槽才能使用,换一个插槽就发现不了。

  8、 使用三年多的组装电脑,最近出现开机后有呜啦呜啦的救护车警报声,但电脑开机启动工作都正常。

  这种故障也是电源问题,只是当性能变差的电源用在技嘉等品牌的主板上时,就会表现出报警声。而大部分主板只要不影响性能,能够正常启动就没有提示,所以就会一直工作到按下开关没有反应那一天为止。

  对于主板发出救护车报警声的故障,一般的原因就是开关电源供电电压偏高或偏低、滤波不良;CPU温度偏高,CPU风扇停转或转速过低,CPU不良(内部测温传感器损坏),主板BIOS有BUG(可以通过升级来解决,但此问题很少见)。我们在遇到此类问题时,不能因为主机能够启动,能够运行,就认为是机器误报,或者干脆把报警喇叭拔下来不让它响。只要遇到类似的总量,一定要认真分析和排查故障,找出问题的真正原因来,避免故障扩大。

   要求加精呀

网友:
经验之谈。修多了,自然就知道了。对于一般新手很有用

网友:
有些故障很经典,却很难发现,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不错的经验,值得学习.

谢谢楼主.

网友:
很好的帖 能学到不少咯 呵呵

网友:
人人为论坛 。论坛为人人~!~!

网友:
是蛮好的 谢谢你

:handshake

网友:
LZ辛苦了,很好的经验

网友:
不谢不谢互相学习互相学习吗

网友:
有些故障很经典!xuex

网友:
好东西啊,大家抓紧下!

网友:
学习了 ,这个很使用啊

网友:
平时在电脑城只做维护,,坏了就换,,看到楼主的贴,好多问题在心中的迷都解开了!

网友:
这都是维修中比较常见的,而且有些是常常被忽略的,总结的不错。

网友:
好的经验!对我们很有用!

网友:
很好的文章呀,我又学习了不少知识,谢谢楼主。

网友:
交流经验,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电脑就是电容问题,以前总是开机半天CPU也不加电,换电源也不行,原来是CPU供电的电容爆浆,把坏电容换了就正常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