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01):
via的芯片组,南桥8233,采用7500芯片的供电,不上假负载可以加电,测量cpu供电场管输出不到2v,只要一上假负载电源就会保护,不能加电,
cpu供电场管输出级对地阻值2 ohm,往下怎么查
[
]
cpu
芯片
cpu供电

网友:
比较怀疑短路
楼主能否感觉出是过流保护断电还是控制检测那样的保护吗?

网友:
我看像是过流保护,真想不明白假负载怎么造成短路的,

网友:
不是假负载短路,是你的CPU供电有问题

网友:
问题在哪啊,不上负载,可以正常加电,测电压还算正常

网友:
假负载无非是那几根连接PWM电路的针改变了接法,从改变了的针查过去。

网友:
对地阻值为2了,还查个西啊,再测下VDDQ,看北桥有没OVER

网友:
对地2...............北桥80%完了

网友:
也不像,我量过好几片这种型号的板子,阻值都这么低,不会都完了把

网友:
有个办法,把电源插上主板后,直接用镊子或别的什么把电源的ps-on与地短接,也就是强行通电。看看有没有零件异常发热或冒烟的。有的话就是那里了。

网友:
佛曰:折磨它. 看它在吃饱了电以后招不招供. 楼上的办法也可以在没有办法的时候用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