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打值卡是内存的替代品?

楼主(2007-08-01):
内存打值卡是内存的替代品吗?就犹如用假负载来代替cpu一个作用?
cpu

网友:
不可能替代的。。。。。。。。。。测量用。

网友:
标注了各个关键测试点的卡

网友:
主要是测各个信号 AD的电压 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辅助维修用的工具

网友(2007-10-27):
120元一套
CPU假负载+DDRI DDRII + AGP PCIE

网友:
其实打阻值卡和假负载的功用一样,主要是方便测试检修,全套16件,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