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如何正确选择LDR文件

楼主(2007-08-01):
修坏盘时常要加载LDR文件,请教如何确定LDR文件是否适合待修硬盘?参照硬盘标签上哪几项数据?
硬盘
文件

网友:
效验要一致

网友:
能不能具体一点的说 几项标准?

网友:
我找了一些LDR文件,从文件名上看不出效验,有没有方法可辨别,能具体谈谈吗?我想新手大多数想知道的。

网友:
用PCI
效验不一样也可以用,如果能够进入程序,再重新生成LDR
退出、断电、加载重新生成的LDR

网友:
谢谢版主指点,这下明了很多。
再求教:同一个硬盘的LDR,是否都可以在PCI和ISA中使用,还是分PCI版或ISA版?

网友:
我没有试过
这个简单
自己试一下就知道了
如果有结果也告诉我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