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波J-845GVMP板无触发。请大家帮忙看下

楼主(2007-08-01):
今天接到一批捷波J-845GVMP板。原因为机房进水淹了主机。水位刚好淹到南桥一半。现在有9块板出现不能触发现象。IO83627HF-AW。南桥为FW82801DB,门芯片为74HC14D
测PCIA14 3。3V正常,COMS电池电压正常,COMS跳线电压正常
处理过程为:
用洗版水仔细洗了后试机。故障不变。遂换IO。无果。换74门芯片,无果。所有的不触发板都有个现象:点开机针后,只要把COMS跳线拔下再插上,主板就通电。用表笔触点32.768晶振能跑到C1,后换32.768晶振,谐振电容都不能解决故障
请问下大家。还有什么地方能引起这样的毛病?谢谢
芯片
不触发

网友:
那么多板,加焊或杀南桥值得一试.

网友:
我以前碰到过块810的板子,最后没有办法换了块电池好了

网友:
看来只有杀桥看看有无希望了!

网友:
只有换桥试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SB内清洗干净,再加焊SB,可能不用换,试试看。

网友:
断老大说对 杀南桥值得一试.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复。我准备把南桥下了。洗干净了在换上去试下

网友:
用清水洗一洗,晒两天太阳就差不多了,有条件的可以上烤箱.顺便把晶振和谐振电容换 ,记得先烤后换晶振,

网友:
以修复,谢谢大家的回复!
其中有5块加焊南桥成功点亮。4块换南桥OK
这9块板都没坏32.768和谐振电容

网友:
我想南桥的可能性很大了,你当你水都浸到南桥一半了,而主机在待机状态下南桥是有电压的啊?我想这个桥85%已经光荣了

网友:
加热后 正常的那几块 应该是桥里有水蒸汽吧 会有轻微短路 加热后把蒸汽或者说是残留的水滴
烤干后 就可以正常工作了
换桥的那几块 是进水短路损坏了

网友:
这久南桥坏的好多哈!!!

网友:
是啊这几天南桥坏的特多啊~!~!~!

网友:
我们这里下了好几天的大雨:不知道劈了多少南桥我都遇见好多了~~!~!~

网友:
lz是用什么设备换南桥的,成功率很高啊!~

网友:
同楼上,用850可否换南桥...

网友:
lz是用什么设备换南桥的,成功率这么高

网友:
楼主厉害,换桥每个都成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