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电压

楼主(2007-08-01):
有个方正显示器没有G2电压怎么修,方向!雷击过的!

网友:
现在故障是什么呀.就说G2,
    神和上帝.再加耶苏,也不明白你是怎么会事.

网友:
行可能没有工作吧,你要把有关的测试数据都传上来,否则是不能帮你的。

网友:
要是单独没有G2电压.那就要看是一体的高压包还是分体的高压包了,高压包要是一体的就要换包了

网友:
先看G2是哪来的.高压包?还是行管C极来的?找不到调G2的电位器的话,那G2就要通过总线来调了.

网友:
有的显示器的G2电压取自高压包的某一 绕组,然后通过整流滤波,电压分压,最后得到合适的电压送到G2。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是行管C极来的?找不到调G2的电位器的话,那G2就要通过总线来调了.????????????????????????????

网友:
显示器中通过总线调整G2电压的确很少(可能是我没有遇到吧),通过总线调整G1的较多.管它从什么地方去,你沿着G2查到主板就是了.

楼主,这么多的人在帮你,情况如何呀,报告一下你的检修进度呀.

网友:
没听过总线控制G2的,只听过MCU通过控制三极管,从而调整高压包电感量来控制G2的.

网友:
你好!
      仔细看了一下你上传的图.和你所说开路的五环电阻,这种表示估计是2.2欧,最后一环温度系数,倒数第二环误差.不知这么理解正确否.因这样的电阻实有些怪的呵呵......阻值小的电阻一般都是限流或保护作用,干嘛要用导线搭?我非常不赞同你这种做法.
    看了看你的图,基本上是同三星显示器差不多构造G2供电方式,,,,,,为什么你不画出烧掉的那只电阻的电路图?
    个人经验,如果高压都正常的情况下G2无电压你可测C251上有无电压?通常我所朋友到的都是R288,R284这些的电阻开路,阻值都是几M的这些电阻比较大.....再就是这条路上的对地电容,包括G2电容,漏电...象三星的就是从G2上分压过去给动态聚焦供电,就是那分压过去以后的路上对地的电容漏电造成G2无电压......LZ可重点查这几个元件...另建议把打火点清理干净,并把那导线换回电阻.

网友:
兄弟呀,我见识少了点,找不到长城1772ED的电路图,你能不能上传一张,也好让我搞清楚它G2怎么来的!!

网友:
不要见笑,我只见过ABL和HV是通过总线来调整的,没有见过通过总线来调整G2的.找不到这些相关的资料,望有此资料的各位上传一份电路图看看

网友:
12楼的朋友,长城1772ED的G2是总路线控制的?下图就是从这显示器上裁下的图,是G2电压的形成电路,请赐教,谢谢!

网友:
这种电路比较常见的呀,个人也想不通哪里受总线控制了。。。有高人站出来解释下呀

网友:
这个1772ED的电压就是从高压包的5脚,通过整流滤波,再由电阻进行分压后得到一个固定电压送G2脚就是了,怎么还要被总线控制呢? 是不是我的理解不对呀?

网友:
呼叫“远程协助” 请帮忙!

远程协助 :你好!
从dcdzzz发的长城 1772ED电路图片看它的G2不是总线调整的呀。你可不可以帮忙发一些用总线来调整G2电压的电路图!

网友:
呼叫“远程协助” 请帮忙!

你可不可以帮忙发一些用总线来调整G2电压的电路图!

网友:
对,,,,我同欣雪一样的观点,,,我也想见见你说的总线控制G2的电路图。。。这个好象不是。麻烦LZ

网友:
最好是哪个朋友能贴上一个G2电压用总线控制的图上来。让我开个眼界呀。

网友:
原帖由
阿宇
于 2007-8-6 15:25 发表
G2还有行管C级来的????
G2: 从行管C级,经整流滤波,得到1000v的直流 通过电位器到G2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上次你说总线的控制G2电压,我就等着你传图纸上来看看,你却不回帐,让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上次你说有G2电压是总线控制的,请上传个图纸上来啊.我想学学

网友(2007-08-31):
找了很久没找到图纸,只好说下思路了
从CPU的21脚(CPU:MC68HC08802 因笔记潦草看不清了,21脚的G2-ADJ),输出PWM 经阻容滤波加到PNP 三极管的B极,E 接12v电源,C接高压包的G2绕组一端,绕组是另一端经整流滤波加到G2,同时也通过电阻加到前面三极管的B极,调节原理:通过21脚PWM 脉宽,改变三极管的导通程度,从而使12v----0v的电压加到G2绕组上.最终改变G2的大小.

网友:
按你上面说的,这也不是总线控制的呀。

网友:
我只见过G2电压出来很高的,是经过一个三极管后给G2的,,,三极管通过一个电压比较器控制的....而且此机进工厂模式内也未见有调G2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