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更换内存槽的最佳方法

楼主(2007-08-01):
我没有更换过内存槽,我的内存全坏了,必换,但拆下之后全变形了,请教高手,更换内存槽的最佳方法是什么.

网友:
锡炉不贵,锡条就太贵了.

网友:
最好的方法就是用锡炉,方便快捷!

网友:
我用热风筒吹,但都有脚在主板上不下来.

网友:
我也用风枪吹过,也是有脚下不来,而且最后都拆坏了

网友:
还是用东方神炉吧,那玩意也很好

网友:
东方神炉?不知道,在哪儿有,贵不贵?

网友:
风枪比较麻烦些,锡炉比较快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