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Gigabyte GA-81RX不可以插PCI巢

楼主(2007-08-01):
我是在PCI巢上插网卡,一插就蓝屏,哪位师傅给指点指点啊,谢谢了

网友:
谁来看看啊,看点办法

:L :L :L

网友:
我换个网卡,驱动没有问题,槽都试过,没有一个可以用的

在网卡没有安装驱动前,都可以进入系统,
诊断卡可以用

网友:
插声卡或其他PCI设备有没有故障?如无故障的话那么基本确定跟主板关系不大!还有就是手动设置IRQ没有?

网友:
我在看看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