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BIOS跑25问题

楼主(2007-08-01):
  今天碰到一块技嘉GA-8IPE1000-G的板子,开机代码跑25就停了,在网站下了几个版本的BIOS刷了还是老问题,这种问题有人碰到过吗?

网友:
可以点亮吗?我看好像是显卡一路有问题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我见过的技嘉主板跑25也是好的,你换内存,显卡试过没?

网友:
内存换了,跑到25就停了,不显示,换PCI显卡也不行

网友:
打算把I/O换掉试试,换了3个全都点不亮,没办法又吧原来的换回去了IO是IT8712F-A

网友:
看看老贴,我认为南桥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技嘉的IO是专用的IO,芯片功能一样,但针脚排序变化

网友:
我在学习时就碰到这样的板子,跑25点不亮,也是技嘉的,只记得是大板具体型号不记得了,当时我师傅也没修好,说估计是桥的问题,因为当时没有BGA机,所以没结果.

网友:
我把网卡和声卡芯片都拆了, 还是跑25,用手摸南桥旁的1084和一个15N03H很烫,不过电压都正常,是不是南桥坏了

网友:
25不是乱码么?最好看看上一个代码跑的是什么。

网友:
跑25  有一部本板子 是可以点亮的

如果不亮的话  独立显卡的首先 换下显卡  集成的换条内存

IO 如果更换的不是专用的话  机器不工作 的

网友:
你可以把北桥按住,然后继续跑,看能不能跳过25,你的IO,换的时候要换8712-A,最下面要带GB的,这个IO比较贵,技嘉的板子才独有的IO,可以替代的有SMC什么,记不清了,带英文的那个IO,是997NR的,不是172的,看看AGP插巢是否完好无损,针脚要是有0。3厘米的歪了,就是有问题了

网友:
一般针脚是紧贴着的,可以跟其他主板对比一下,如果那边三极管很烫的话,你就从那里下手啊,把那里的烫先解决了

网友:
我那天一块GA-8IPE1000-G档25是USB挂了

网友:
我觉得刷boss不行就扔了算了,不值得换桥

网友:
好想是内存的条电路的故障.

网友:
今天有看了看,I/O换了不是I/O问题,理了理线路,没头绪,先放一边吧

网友(2007-09-14):
修过几块,不过一般是显卡的问题,跟主板关系不大

网友:
主板DEBUG卡显  25  的说明:
测试除头一个64K之后的所有存储器。 完成中断矢量初始准备;将为旋转式断续开始读出8042的
输入/输出端口。 装入中断矢量正在进行或失灵。

所以,重点查IO,或是各接口吧         另,楼主说到SB旁的元件有发烫,先解决这个发烫问题,另可打

PCI的对地值,但估计SB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哟

网友:
跑25不亮,刷个BIOS,要是还不好,就换了,得了

网友:
可能是桥问题,有些板子25是能亮机的

网友:
看了半天学了不少东西,但有人说跑25是USB的问题,可能吗????????????????请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