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lxb-f17069hb显示器(已修复)

楼主(2007-08-01):
一台联想lxb-f17069hb显示器,本来的问题是OSD菜单不停的乱跳,换了按键 后就正常了,现在的问题是倾斜失真变成了100%,再也不能调整了,整个图像成斜的,按键后100%没有变化,请教高手,这种情况怎么修?谢谢了!!!

网友:
你说的倾斜失真应该是旋转吧,检查一下旋转控制电路。这电路元件很少的。

网友:
我想也是旋转吧,可是就是没有资料,不知道哪儿是旋转控制电路阿,
网上下了一个PDF的资料全是英文的,看不懂

网友:
不知道的话,从显象管的偏转上查起,偏转上有一线圈,圈数较少,在偏转的最后端,以管颈为轴缠绕的,顺着他往前查,旋转电路元件不多,一个一个查应该就查出来了,一般是三级管(有的显示器用专门的偏转IC)的问题

网友:
试着去动一下偏转线圈,

物理校正?

网友:
你好!
       这为朋友,如果我猜得不错的话一定是你拆板的时候把倾斜线圈的插头带下来了.然后装好了忘记插回去,由于线头很小,你没有注意到,呵呵,,,开开检查一下,
     找不到倾斜线圈吗?...偏转线圈知道在那里不?倾斜线圈就在偏转上面,除了偏转的四根粗线,另有一两根比较细的线也是从偏转上下来的,那就是倾斜线圈了,看看那头子是不是没有插上去了...
   好了报个喜哦

网友:
谢谢大家,已修复

谢谢大家了,故障已修复,这个故障是程序上的问题,进入工厂模式就可以调整了,然后退出工厂模式,也可以调整了,电路上面没有问题,我想应该是程序上的问题,因为其他的选项都能调整,只有旋转不能调整,数值没有变化,cpu30脚(光栅旋转控制输出)也没有输出变化量,不过,也谢谢大家了,让我学到了怎么找旋转控制电路

网友:
用户菜单不能调进工厂模式就可以调整,然后退出工厂模式在用户菜单就能调整了??????

我有点搞不懂了

网友:
就是阿,所以我想应该是程序上出错了

网友:
虽然我仔细的看了。但是理解不了。。。。LZ是不是自己怎么弄好都不知道的?
所以在弄好了以后,前面还加上应该两字,应该是XX出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