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GV CMOS放电后可开机 , 断电后不触发

楼主(2007-08-01):
845GV INTEL大蕊片 紫色小板 , CMOS放电一分钟后可正常开机 , 在不断电的情况下 , 不管间隔多久都可再次开机 , 但是断电后就不触发了 , 必须再COMS放电才能开机 .
请问这是32.768起振不良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
望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不触发

网友:
不能开机的情况下,你有没对主板进行过检测?
看一下是什么条件不满足~~~~

网友:
回楼上,电池有电压,排针电压也正常

网友:
测开机电路吧,。我觉得在坛子里一味的问别人也不好,别人的建议你可以拿来对比,但毕竟板子不一样,毛病也不一样。
现在很多人有一种通病吧,无论什么问题都喜欢放在坛子里来问,自己不愿跑线路。

网友:
老大, 好好的查一下吧,查开机线路!!!

网友:
换晶振、谐振电容、在不行的话考虑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大,不是吧 , 我是第一次在这里发问哩 , 你就这样批我

网友:
换晶振、谐振电容、在不行的话j就要考虑SB的好坏了!

网友:
问题已解决 , 多谢各住的热心帮助 .
问题已经圆满解决 , 多谢各住的热心帮助 .

网友:
楼主说下怎么解决的

网友:
呵呵 , 说来惭愧 , 这个问题也是我开始疏忽 .
说穿了很简单 , 简单的各位不可相信 ,
就是COMS电池接触不良.

网友(2008-04-09):
真是晕死,,,,,,,,,,,唉,,,咱的我就碰不到

网友:
呵呵,跟我想的一样,应该是电池的问题,以前老碰到

网友:
查下 COMS电路 有时电池漏电 也出现这种情况 一般COMS连接的3极管 电阻 电容啥的 通通全换下 看看 能不能解决 不行的话就是南桥有问题拉 可以清洗下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