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M-WL19AH

楼主(2007-08-01):
故障现象是开机图像正常,几秒钟后黑屏。关机再开几秒钟后又黑屏了,指示灯正常。经查各点供电正常,开机信号正常和黑屏时都正常。黑屏时TL494输出到3055就没有了,正常时有3伏左右电压。是不是保护了?还是别的问提引起的?这台机噐是2006年9月6日生产的,开机时底色有点偏红。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该如何检修。

网友:
去看看这个帖子吧~!
这好象是联想液晶的通病哦~!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extra=page%3D1

网友:
不是楼上说的现像啊,那个我已看过了,不一样啊

网友:
有个别灯管坏了。换掉一定OK

网友:
应该是高压板的问题。你看看联想17或19的高压板的电感容易开焊,

网友:
高压板全都补焊了,3055,TL494都代换过了,还是不行。真的是灯管坏了?怎么判断那一根坏呢?这台机噐才用几个月啊。

网友:
不是灯就是`高压板、但灯的几率小点吧``

网友:
灯管的问题也不小,逐一替换进行测试,费点时间。

网友:
最好代换个高压板试试,你要是测灯,用单灯高压板点,不过应该不是灯的问题。

网友(2007-11-14):
我的这个是指示灯都不亮,已经查到是数据板不对了,是什么坏了呢???

网友:
应该是高压板的问题,可以用高压板来试机,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