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台爱国者775显示器向上缩屏

楼主(2007-08-01):
本人不会修显示器,不过现在开始想学习这个,
正好自己有台爱国者的775显示器向上缩屏,有时候缩的时候敲几下还能好,不过今天出现问题以后,不管怎么来都变不好了,
哪位大哥教教我应该怎么修啊,

网友:
这个问提一般都是场输出集成块虚焊了,把场块和周围补焊一遍就好了。

网友:
我教你:抱出去找修理店修

youngead -1 恶意灌水

网友:
你把场块和场偏转线圈的的脚加焊可以搞定,
着是CRT显示器最常见的故障哦,也是最容易修的故障,
我今天都修了3台了,就是你说的这种问题.你如果不知道场输出在哪里的话
你可以把电路板上有一扇热片的集成块和有一个4梗粗线的排插都加一下焊基本可以轻松搞定的

网友:
你好!:楼上的朋友都说得对,你这种问题就是场块虚焊,不过你说你不会修显示器,只是刚刚先学,估计你拆开机器一时还很难找到场输出芯片在哪里.
有兴趣的话可以多学习学习,多看看有关这方面的资料和书籍,另也可以同我们相互之间交流.祝你学有所成!

网友:
哪位大哥有图例么,可以介绍一下下么?

网友:
只要你多参与论坛,发些有用的好帖子或好资料,积分到一定数量时你可以从论坛下载一些你需要的资料了.

网友:
你好!
       请问你需要什么样的图?需要图可以到我们的资料区去找找看下载。如果没有你想要型号可以找相同类似的图做参考。。。其实大部分显示器电路都是大致相同的。只要芯片组对上基本可以参考参考

网友:
加焊场输出

加焊场输出,一般会好

网友:
呵呵 这个问题碰到过 明显的虚焊

网友:
呵呵,在你还不了解CRT元件的时候,你再遇见类似的问题就把带散热片的元件全部补焊一遍基本就好了,好好学习吧!加油!

网友:
哥们加焊的时候最好用放静电烙铁,不过焊场块没有关系,如果焊CPU的话,一定要用防静电烙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