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电源问题吗?

楼主(2007-08-01):
XP盘装系统,文件总是复制不进去,有时候重试了能继续下去,装好后系统问题很多,估计是装的时候有的文件就有损坏的.用的时候总是蓝屏.用测量电压的软件显示应输出+12v 稳定在12.992v,应输出-12V的,在-5v到-6v之间跳动.+-5v偏差的也较大.硬盘查了倒是没有问题,也换过内存了.
请问应从哪下手??
硬盘
文件

网友:
很象主板有问题。。。。。

网友:
硬盘问题,或者兼容性,在这供电问题

网友:
你确定你的光驱没有问题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光驱没有问题的,硬盘嘛,我用软件查的是没有问题,不过不能确定~

网友:
你有没有把硬盘格式化啊,要用DOS格式化

网友:
你是搞修理的吗?还是自己的电脑有问题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搞维修的,是在dos下格式化的,不过只用了FBDISK查的.

网友:
我想就是简单的问题,你用的是什么XP系统,是GHOST
还是普通安装版啊

网友C:
你先换个电源试试,还不行的话就换条内存试试. 一般都可搞定的.

网友:
貌似很多软件测试都不准确的
最好是用万用表测量

网友:
回复 网友D:
普通安装的番茄花园,复制文件的时候复制不下去,每次不能复制的文件不一样,偶尔能复制完成开始安装,安装好了问题也比较多,比如自动重启和蓝屏win32k.sys dump of physical memory.光盘是好的,内存也换过.

网友:
你用的是GHOST的系统吧?
换成手动的

网友:
你换张光盘试一下,也可能你光盘有问题啊

网友:
可以先拷到硬盘再安装

网友:
电源出问题的可能性较大,换一个电源试试.不行的话,再查主板上的供电.

网友:
用PM8查查硬盘看,再注意IDE线别接反了,长头接主板短头接硬盘,碰过好多接反线的硬盘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