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迈托怎么认型号

楼主(2007-08-01):
各位大侠:用isapc3000修硬盘进pc3000的程序后不是要输入硬盘的型号吗?我是一次都没对上过,在硬盘上怎样看型号呀,望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
电脑 属性 硬件 设备管理器

网友:
型号应该是自动辨认或手动选择的吧?

网友:
ISA界面上有的选择的啊!对你要修的盘上的型号就可以了!

网友:
是手动选择 我就是没找出和程序上对应的型号

网友:
要看手册啊,带图的英文手册上有。例如2B的盘就叫雅典娜

网友:
哦 谢谢张先生。张老现在修什么东西最多,我现在修板和显卡多。

网友:
我现在什么也不修,看小孩加上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