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不小心一螺丝刀戳坏了我的裸机,大家进来帮帮忙啊

楼主(2007-08-02):
我的裸机是技嘉815 1。1VER主板,今天下午玩游戏时不小心触松了显卡然后就死机了,接这我用螺丝刀戳了下冷启动针,但不小心多戳了一根针,然后就出现了红色的火星,就点不亮了。过了一会又能点亮了
但时一进系统就花瓶死机,然后就在也点不亮了,但显示器的信号灯是绿的。我发现主板上北桥芯片和显卡插糟之间的电容侧面鼓鼓的。我怀疑是电容坏了,但我也不能肯定是不是这样。我的显卡内存等没事我试了。
请大伙帮帮忙分析分析看看是哪里坏了,我明天打算拿去维修可试我担心他们蒙我。。。还请大家指点指点啊哈

网友:
看看是不是什么地方短路了

网友:
。。。不会看啊,但我能找来电工行吗?简单的教教我吧。 主板上我之发现北桥芯片与显卡插糟中间的一颗电容侧面咕咕的。

网友:
这个很难说的。是不上电还是不工作?
看来你不是搞维修的吧。要是想修理建议找个当地口碑比较好的店去。

网友:
不稳定,开始还能进入系统,但进去花屏。后来就不行了打开后无法进入到自检画面
但是显示器的信号灯还是绿的,信号应该没断。
谁能说说。。。
像我这情况的815板 修修好需要多少钱  换个电容啊芯片啊什么的 得多少
是当时修好拿走,还是放拿等他修好 我新人还望老专家们多多传授点经验
我郑州的

网友:
。。。。。说点什么啊我等这呢

网友:
接受经验也是需要有一定基础的,建议送修。这样的板子送修应该没有什么可以不放心的了,价格问题各地不一样,自己去谈。

网友:
看看是不是电容鼓了?

网友:
应该是误操作损坏了元件,原来可能只是个换电容的问题,现在故障扩大了。

网友:
去维修吧~
40块以内都可以接受~
高于这个价格就不修了~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

网友:
815 ,你买一块二手的吧!!也不过几十块,修不花算!

网友:
送修吧,如果是换电容,等到修好也无妨。30-50元之间。
买二手板估计70-90元之间。修好的话,还是省点钱。

网友:
本着少花钱多办实事的原则,建议你去修一下

网友:
这个815能上图拉丁的话,还可值得修修。如是815EP,不能上图拉丁,就不值得修了,买块二手也就三四十块钱。
现在不是换个电容的问题了,另有地方故障了。

网友:
谢谢大家这么帮忙呵呵 应为我这快是技嘉的正品板子很好用 能很稳定的上133外频的图拉叮所以我还想修修,在买一块也行但是不好买到技嘉的啦,其他的还怕稳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