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一台AOC液晶

楼主(2007-08-02):
今天一电脑公司送来AOCLM700液晶显示器,不能送电,拆开的时候就想把MCU焊下来用编程器读出,装好后才想起来,后悔啊

网友:
是不是MCU已经坏了,

网友:
晚上搞的时间长了累的没有说清楚,事情是昨晚把液晶显示器修好后把机器合上,上论坛来看的时候想起忘记把程序搞下来了,有点后悔顺便就写出来了,昨天我们这里打雷,晚上修了2块主板都是集成网卡坏换掉就OK,液晶显示器是外置电源坏,换电源还是不送电,打开显示器外壳,测量发现F103断,连线后正常。

网友:
学习一下,长知识!!!!1

网友:
有好多程序是加了密的,读出来也没有用的,再写的时候会出错,最好的方法就是找到相同型号或可以代换的MCU,把读出的程序烧录后,装到已修好的那台机上试试,这样才能确定你读出的程序是否能用

如果说的有错,欢迎指正!!

网友:
楼上说的极是.楼上说的极是.

网友:
今天客户还没有拿走这台液晶,现在就按欣雪说的试一下看看,要是我有同型号的MCU就写一下试试,要是没有就发上来好不?

网友:
AOCLM700液晶显示器拆开了,MCU是AMIC A290011TL-70没有这种芯片,只好备下来了,以后有机会试试,能用的话发上来大家共享

网友:
已经读出,本想写入看看,又怕万一不行的话,昨晚的辛苦就拜拜了,有朋友想要的话,告诉我

网友:
楼主用什么编程器读的啊

网友:
SUPERPRO/580U 支持厂家167  支持器件数量30216

网友:
你们都有精力折腾啊。我从来都是换板啊。。。刷来刷去烦死的。

网友:
换板子也非常麻烦,连线浪费时间。其实驱动板上的电源部分,MCU程序,接口阻容都是可以检修的。现在不少液晶的MCU的数据是加密的,无法正确读出。使用一个主芯片的驱动板有的外置了一个FLASH存储器,这里面的程序是可以读出的。

网友:
我现在改板已经改到如火纯清了 。都是改过来的。。。。一般拿过来都是改改改。以前刚开始改个三星,两天(主要是按键不好改,还有有些电源带不动),到现在一个小时,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高手啊  有时间的话  请版主介绍一下经验吧   也让我们学一下

网友:
稀欢16楼的朋友~~~~

喃们都是俺前进的目标

网友:
慢慢来,液晶事实上比纯平好修多了

网友:
哈哈,都是高手,学习学习了

网友:
改我还学要学习,好好学习,不过 就像换2个管子就可以解决的话 我想还是换管子 5元钱换100元 呵呵 我这里修液晶起步价100元

网友:
学习一下,长知识!!!!

网友:
我的做法和饭吵蛋一样,小问题也修修,程序那个可没东东刷

网友:
换换换换换换换换换换换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