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我康柏笔记本出现的问题

楼主(2007-08-02):
请教我康柏笔记本出现的问题
这几天发现的的本本 插上适陪器机器能开机但进不了系统(到不了xp的启动界面,一直黑屏)
用电池就没有问题,可以顺利的进入xp系统

适配器换了还是这个情况

比如电池没电了,那就没发进系统了,插上适配器充一会电,拔下适配器,开机就可以了
不知道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不晓得进安全模式能不能进去.  无法进系统或者进系统就掉电的故障我修过几个.象这样我建议你把机器拆掉然后整体放电清洁下.

网友B:
这种情况我遇到过,可能是主板上的电源管理芯片出了问题,具体要根据电路实际情况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晓得进安全模式能不能进去.  无法进系统或者进系统就掉电的故障我修过几个.象这样我建议你把机器拆掉然后整体放电清洁下.

进安全模式没有试过 ,用电池可以正常进操作系统啊,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我遇到过,可能是主板上的电源管理芯片出了问题,具体要根据电路实际情况查

电源管理芯片有问题?
显示正常开机后,再插上适配器,充电没有问题啊,再说了电池没电了,插上适配器可以正常充电啊

网友:
楼上的插上适配器可以正常充电只能说明充电电路正常,我估计还是跟管理IC有关

网友C:
恩,电源DC-DC电路有问题,用电池开机就可以,估计是滤波有问题或者是功率不足导致,因为电池的电压都是稳定的而且还不需要考虑功率的问题

网友:
比如电池没电了,插上适配器,开机,机器亮,能进cmos但是进不了系统
充满了电后,把掉适配器可以进系统,不把适配器就是黑屏(可能有人说是白屏,屏幕上什么都没有一片漆黑),总之不用适配器就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恩,电源DC-DC电路有问题,用电池开机就可以,估计是滤波有问题或者是功率不足导致,因为电池的电压都是稳定的而且还不需要考虑功率的问题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