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强型N沟通场管的困惑

楼主(2007-08-02):
为什么N沟通的场管的电流是从S极流到D极的呢?CPU供电电路中用的场管都是N沟通的,D极接供电,G极接IC,S极的电压是D极供给的,电流应该是从D极流到S极才对呀。

网友:
流动的是电子,电子是带负电荷,电子从负极移动到正极,相当于正电荷从正极到负极。由于历史的原因,规定电流方向是正电荷流动的方向。

网友:
就是说在增强型N沟道场管的电路图中,所标的箭头是指电子流动的方向,是这样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N沟通的场管的电流是从S极流到D极的呢?CPU供电电路中用的场管都是N沟通的,D极接供电,G极接IC,S极的电压是D极供给的,电流应该是从D极流到S极才对呀。

你在那里看到台式机主板上CPU供电电路用的场管(N沟)是S流向D的,都是D流向S的。P沟才是S流向D

网友:
张教师的解释很有水平啊

网友(2008-05-02):
新手.学习了.还在努力学习中.张先生说的是.

网友:
电子总是从S 极流向D极的,就是说电流的方向是和电子流动方向相反的,当然把正电荷流动方向作为电流方向张老已经说得很清楚了,S-E  G-B  D-C  和三极管对应起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