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不能关机问题

楼主(2007-08-02):
接手两块无牌子的845主板,支持533外频的,AGP插槽,SB好象82801BA小芯片,IO83627F,关机后听到硬盘停止工作,但电源还是继续工作,测绿5V还是低电平,短接复位主板又开始工作.IO换了,开关三极管不坏,不知道该怎样修了

网友:
是不是你的休眠设置有问题的啊!
如不是的话应该是SB了!

网友:
感觉好像是待机了,bios里有没有相关设置设错了?还有更新一下bios试试看。

网友:
应该是南桥控制开关机的控制电路有问题。

网友:
放一下电就o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