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AT850和AT8205哪一个好

楼主(2007-08-02):
请问一下AT850和AT8205哪一个好

网友:
你问的是AT850B吧,AT850好贵的,可以买两个8205了。

定位不同,好像没法比较

网友:
哪个贵,哪个就好。厂家已经定位好了。
AT8205是280元;  AT850  360元。

网友:
谢谢各位大哥,维修计算机主板用哪一个好

网友:
我是初学者,用的是AT850B,24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