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IOS POST代码含义

楼主(2007-08-02):
BIOS POST代码是否就是主板诊断卡上显示代码?
在网上查到很多主板诊断卡说明书,怎么和书上写的含义很不一样啊

网友:
其实主板诊断卡说明书里面所描述的代码不一定是对的,平时在维修过程中多看些相关故障的代码自然就知道了!!!!!(本人从不看说明书里的)

网友A:
第一,BIOS的代码是要分品牌的,最多的是AWARD和AMI两家公司.

第二,每个公司的BIOS代码是要分版本的,不同版本的,代码含义也不一定一样.

这个东西是要灵活运用的,不是死记硬背.

网友:
是ㄚ~~有時候出現的代碼不一定代表某個地方故障喔

网友(2007-09-10):
嗯,对这个感触颇深,有时代码显示很严重,其实就是接触不好,有时就是槽虚焊而已。小心多用就知道了。

网友:
恩 我觉得经验多了``了解的东西就更多多了...

网友:
就是吗,说明书上说的什么意思我都看不明白,就知道常用的代码是什么意思,看板子和时际情况来

网友(2007-10-27):
引用 网友A:
第一,BIOS的代码是要分品牌的,最多的是AWARD和AMI两家公司.

第二,每个公司的BIOS代码是要分版本的,不同版本的,代码含义也不一定一样.

这个东西是要灵活运用的,不是死记硬背.

不同版本的都不一样,郁闷

网友:
呵呵,我还没学到这一步,不过我提前看到了,也看懂了, 谢谢了,

网友:
我也记不住那么多,谢谢了

网友(2007-11-27):
那个代码只是参考一下而已,并不一定都是对的

网友:
心在飞翔说得够详细了...的确如此~!不同的BIOS芯片走的代码是不一样的

网友(2008-01-13):
心在飞翔说得够详细了,,,,,,,,,,,,,,,,,,,,,,,,,,,,,,,,,,,,,,,,,,,,,,,,,,,,,

网友(2008-02-21):
都差不多,在网上随便都可以找到这仲资料

网友:
其实主板诊断卡说明书里面所描述的代码不一定是对的,平时在维修过程中多看些相关故障的代码自然就知道了

网友:
代码只能是个参考,不能具体显示故障部位,有的时候代码不显,主板也能正常工作。

网友(2008-04-08):
”那个代码只是参考一下而已,并不一定都是对的“,虽然如此,但可以归纳一些常用的码,不然不如不用诊卡。建议耆师们可以搞个专贴,大家来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