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影霸显卡不能显示彩色

楼主(2007-08-02):
朋友有一块小影霸的显卡,型号是:Geforce 440 64M -8X DDR 128b

故障为:开机能显示BIOS信息,但一进入系统时,要显示彩色就只有黑屏了,电脑停止运行。进BIOS都不能显示。

PS:该主机,用其它的显示能正常显示并能进入系统操作,一切正常。
显卡加焊过显存,无果!
求救!!!!

网友:
看看能不能进纯DOS,这个是黑白的,呵呵。行的话mats一下.

网友:
显存有可能有坏的,测试一下

网友:
好的,试下再给结果...

网友:
我的也是這樣呢?還沒搞好,少了顏色?

网友:
那块显卡不进入DOS

只是开机时显示一下,后来就没有反应。

mats也不是很会用

有没人碰到这样的情况的

网友:
我感觉和供电有关系
供电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