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回来假负载后修好一块810主板。

楼主(2007-08-02):
从基地配件网购回来假负载后修好一块810主板。810主板原来故障是能触发开机,插测试卡跑FF,复位灯常亮。插上假负载测量所有测试点,发现其它点的电压基本正常。唯有复位测试点电压只有0.2V,跑了一下线路。打AD线正常,跑复位点到 I/OW83627,怀疑I/O坏找一块好的换上后电压上来了。插测试卡开始跑码,上CPU主板正常工作,到些主板修复。假负载修板好工具。

网友:
假负载又便宜又好用,修好一块板可以买两个。有个好用的工具修得也快,何乐而不为!楼上已经把工具的钱赚回来了。好!

网友:
想学啊。。。自己怎么学会使用假负载哦///

网友:
不知道假负载会不会有烧毁的一天?

假负载下面的针是否直接连接到上表面的测试点,在假负载这个塑料壳里有没有电阻等东东?

网友:
还好我以前有电子电路基本知识,自己慢慢摸索。假负载烧毁的话那不叫假负载了,就算烧也是烧电源部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想买一个,可去了四次咨询都没回音,因此也无法联系,更无法汇款的,还怀疑其真假与有否了。

网友:
发个论坛短消息不就对了,看看什么时候有答复。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发了四次呀,是不是这个地方:
http://www.fix2008.com/index.php ... ;gcat=55&gtype=

网友:
我是直接加QQ,当天就搞定了。。。。。。没有楼上讲的那么难。

网友:
不错,向楼主学习。我的假负载也来了,准备动手。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二位师兄指点指点或地址,或QQ号呀!

网友:
你就通过本论坛发个短消息给版主欣_欣。

网友:
我也来试试我的主板.

网友:
好啊,说实话啊,我也想买啊,但是现在条件没有啊,我快找到工作了,当然也快买了啊

网友:
不要发消息加QQ,最快的办法是打电话!
我已经从论坛上买了¥500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