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所有黑色都变蓝色

楼主(2007-08-02):
15寸的,lg的显像管,被修过,拿来后缺蓝色,拆开看后,发现视频放大用的三级管,蓝色信号这块,信号线根地线是接反的,也就是说,地线接在三级管的基极,信号线接在地上,后边2个大电阻都把线路板烤变色了,我调过来焊上后,结果所有黑色都变蓝色了,包括开机自检、dos下的黑色,请问哪里的问题,

我头一次弄显示器,多指教阿

网友:
你好!
      我都看糊涂了.......所有黑色都变蓝色了???...哦..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说底色偏蓝了啊?,那你测蓝枪电压一定是偏底.....
      看你的情况这机器应该是比较老了,而且还是分立式视放电路啊...这样的话通常都会有5到6个电位器在视放板上用来调节三枪激励和截止电压的....你找到蓝枪的调调看,,,先标记好原来的位置再调.......一般这种老显示器,这种电位器时间久了容易接触不量,你把位置记下了,用酒精洗一下,然后调回去,看行不行.

网友:
老兄,你也真是天才.那个三极管以前一直正常的,就代表它安装是正确的.
  不要自作聪明.
这个是共基极的放大电路.

网友:
共基也不会把输入信号地线接到三极管B极吧?,,,他说是输入信号的信号端接地,把地接到三极管输入了。。按他字面上理解是没错呀。如果不是他说错了就是以前那人接错了。

网友:
输入信号的信号端接地,把地接到三极管输入了。。

我就是这个意思,那里,好像有动过的痕迹,所以我改回来了,原来是缺蓝色,现在是蓝色多了,进系统后,屏幕周围都有一圈的蓝框

现在黑色都偏蓝了,是不是放大的三级管怀了呢?蓝色这一路,右边两个很大的电阻,都把电路板烤焦了

这台显示器,几乎没怎么使用过,

网友:
修好了,果然是电位器的问题,有一点说错了,是接到三级管的e级的,

不知道哪个大仙修过这台显示器,蓝色信号线接反了不说,电位器也调了,

网友:
呵呵,!修好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