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SD内存热稳定性不良(修好了,哈哈)

楼主(2007-08-02):
届于上次用水洗法将一块挡C1的815主板修理好之后,

因手上还有一条256M的SD内存条,放很久了,是花5块钱从二手市场买过来学习的,

想也用水清洗一下,试试运气。

用水将其洗净后,因电吹风坏,我把它放在日光下晒。广东这边太阳忒热,还没有晒到5分钟,水全干了,且内存条表面也特烫。

装上机后,开机,自检通过,能进CMOS,OK!!

但2分钟后,电脑死机,重启后,内存报警。

重新晒一下,又OK,过几分钟又不行,

扔了可惜,想请教各位大虾,

这样的内存条,一般是哪里坏了?怎么修?

修好了!!

只是用洗衣粉加牙刷再一次清洗~~

居然好了~~~~~

仰天长笑,哈哈哈,太开心了!
5块钱买了一条256M的内存条~~~

最近运气咋就这么好呢?

网友:
用R.S.T跑一下看看哪个片子坏了

网友:
内存颗粒坏了,用RST测一下,换同型号的颗粒就行了

网友:
谢谢楼上的,

我也想这么做,可我不会修内存,什么MEMTEST ,RST我都没有接触过,

请大家别汗啊~~

我在此内存上看到一个八脚的小IC,就是不知道这个IC是做什么的,如果是个电源控制装置的话,会不会和这个有关系呢?

个人窃以为:是不是内存条上的“电源控制电路”不良?

另外:我把内存的参数定下了,方便各位大虾

ValueRAM CE KVR133X64C3/256 KINGSTON

9905121-002.A00
ASSY IN TAIWAN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原来 是颗粒坏了,

算了,还是不修了,

我不会,

还是扔了吧~

只是有点可惜

网友:
你太性急了,水分没有干透就上电,应该晒上一天.下次小心点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吧,这边太阳那么大,再多晒一会,我看颗粒都会掉下来~

上面说了,晒了五分钟不到,已经特烫手了~

呵呵,

网友:
台湾产的金士顿的条子,还是SD的,真够经典啊

网友:
这个,这个,

是不是假的啊?或者说,REMARK?

我在芯片上看到infineon字样,后面接了一个什么HY

我知道infineon是一家内存芯片供应商,但后面接的那个HY就费解了,HY不是现代吗?

还是芯片组的型号巧合?

全贴出来,大家鉴鉴

infineon
HYB39S128800CT-7
C2   D136
SEE S0034

网友:
infineon
HYB39S128800CT-7
其中的HY不是现代,在这表示德国英飞陵(原西门子的电子部门)
西门子内存颗粒
  目前国内市场上西门子的子公司Infineon生产的内存颗粒只有两种容量:容量为128Mbits的颗粒和容量为256Mbits的颗粒。编号中详细列出了其内存的容量、数据宽度。Infineon的内存队列组织管理模式都是每个颗粒由4个Bank组成。所以其内存颗粒型号比较少,辨别也是最容易的。   HYB39S128400即128MB/ 4bits,“128”标识的是该颗粒的容量,后三位标识的是该内存数据宽度。其它也是如此,如:HYB39S128800即128MB/8bits;HYB39S128160即128MB/16bits;HYB39S256800即256MB/8bits。
  Infineon内存颗粒工作速率的表示方法是在其型号最后加一短线,然后标上工作速率。   -7.5——表示该内存的工作频率是133MHz;   -8——表示该内存的工作频率是100MHz。
  例如:   1条Kingston的内存条,采用16片Infineon的HYB39S128400-7.5的内存颗粒生产。其容量计算为: 128Mbits(兆数位)×16片/8=256MB(兆字节)。   1条Ramaxel的内存条,采用8片Infineon的HYB39S128800-7.5的内存颗粒生产。其容量计算为: 128Mbits(兆数位) × 8 片/8=128MB(兆字节)。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么说来,我那个花5块钱买回来的所谓的256M内存实际上是128M了?

晕~!

连5块钱的货都有假的~~~~

网友D:
不是这么说的,看你的是双面的还是单面的,如果是双面的就是有16片了,自然就是256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这么说的,看你的是双面的还是单面的,如果是双面的就是有16片了,自然就是256了,

我的是双面的,是有16片,那就是256M的了

还以为是假的呢,呵呵

网友:
哈哈哈,修好了!

今天还是不甘心,

用洗衣粉加牙刷使劲洗~

然后拿电吹风使劲吹~~

最后吹的板都烫手了,装上电脑~~

自检通过,开机后玩了一会CS,及帝国,正常,

重新启动,还是正常~~~~

哈哈哈`~

修好了~~最近运气真好!!

网友:
听高手都在用MEMTEXT,我今天也从网上下下来一个,

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

居然提示150多个错误~说什么 地方模块不能存取数据什么的,

估计那内存还是有问题,但到现在为止,除了早上有一次意外关机后有几次蓝屏之外,其它时间运行都正常,

看来要用大游戏来测试稳定性了

实在不行,这台机就不玩游戏了,光用来上上网,聊聊QQ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