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接到两台15寸液晶,都是屏的问题,闪烁!

楼主(2007-08-02):
一台联想的GJ15L,一台清华同方,屏都是LM150X06和08,故障现象一样,都是通电后图像闪烁,无法正常使用。经检测确定是屏的问题。经检测应该是LVDS处理集成电路的外围电路元件变值造成的,哪位有相关资料?

网友:
是屏的问题,FPD87326这个芯片的资料查不到,估计是时钟的问题。

网友:
FPD87326-NRE. CMOS7 3V 3M 1P.
你看一下是不是flash ROM? 我猜不出来。

网友:
这个屏很容易,而且修复率很低。

网友:
换个灯管试下吧`可能的灯的问题

网友:
遇到两例这样的问题,是屏电路板IC开焊所至.

网友A:
屏的PCB板上的电压都有哪几个?哪位手里有此方面的资料,我测了一下:+18.2V,+5.15V,+3.3V,-5.25V,-8.21V.
屏PCB板上的LVDX与TTL信号转换IC已经补焊过了,故障依旧。不过,其中X06的屏如果将屏远离驱动板、高压板、电源板时,大约距离15CM时(这时屏线的极限距离),图像显示完全正常,非常清晰,不知是什么原因?只要将屏装入金属罩中,屏幕马上就变白,而后消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的PCB板上的电压都有哪几个?哪位手里有此方面的资料,我测了一下:+18.2V,+5.15V,+3.3V,-5.25V,-8.21V.
屏PCB板上的LVDX与TTL信号转换IC已经补焊过了,故障依旧。不过,其中X06的屏如果将屏远离驱动板、高压 ...

会不会因为电路板某处碰到金属屏蔽外壳或由于轻微应力变形造成电路(显示屏软连接)某处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