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芯片坏会导致显示器不亮吗?

楼主(2007-08-02):
主板拿来时候说是,鼠标和键盘用不了了。怀疑是I/O芯片坏了会不会因为I/O的坏导致南桥的故障,因为感觉南桥开机后还是有些热的。

蜂鸣器,当我只上CPU,没有上内存时候,开机时候,会有间断的长响声。现在显示器不亮了,是集成的显卡。

想弄清楚:I/O芯片坏显示器不亮有必然的关系吗?

网友:
肯定有!更换IO吧!

网友:
蜂鸣器,当我只上CPU,没有上内存时候,开机时候,会有间断的长响声。现在显示器不亮了,是集成的显卡。

间断的长响说明已经过了CPU而没有过内存.重点检查内存方面.
这是我的理解.

网友:
那你先换了在说啊,不过I/O坏了也会点不亮.

网友:
这样回答别人的问题是很不负责任的 , 我们修东西都是先分析 , 然后按从易到难的顺序来进行处理 .
如果哪能天你碰到的板了可能桥有问题 , 难道说你也不管三七二十一 , 把桥换了再说

网友:
楼主没有检测卡的吗 ?
怎么没见你说跑码多少啊 ?

网友:
如果供电正常的话   先上U和内存 然后插上诊断卡  看看机器走码吗?

根据诊断卡的提示代码 来确定 故障范围   然后找出损坏部件

网友:
没有插内存当然会响,既然现在是不开机,就先把不开机解决了,然后在解决鼠标键盘口,很有可能是同一个问题

网友:
我觉着是应该IO的问题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复,实在是没办法,我所在公司现在让我的任务,不是为了维修主板而维修,只是以此作为一个入门基础。所以,我的环境里面,是没有那么多维修主板的专业工具的。比如说示波器,假附载,测试卡。只有,数字万用表(带有频率测试功能),热风焊台烙铁等基本工具的。因此呢,有时候我也是很无奈的。希望大家能理解。

我测试时候,也把最小系统建立了(内存 显卡 cpu都安装上了),结果是显示器还是没有显示。也没有出现正常机器自检时候蜂鸣器发出的“滴”声。

但是,当我把内存拿下来后,蜂鸣器会长响。

1:这种现象,说明cpu正常开始工作了吗?如果没有正常工作,怎么会检测到没有安装内存而发出响声提示呢?
2:如果cpu工作了,那么,为什么cpu的BCLK输入口,没有正常的频率呢?时钟芯片坏了吗?而只是KHZ左右的频率数值,且还是变化不定的。
3:在没有测试卡的前提下,如何能判断CPU是否开始正常工作了呢?通过测试供电,复位,时钟正常与否吗?
4:我不理解,为什么那个时钟芯片除了向CPU输出的频率不正常外,其他的都正常呢?难道,时钟芯片坏,可以单单坏那么CPU输出频率一个引脚吗?这个时钟芯片向CPU输出频率的引脚,如果正常时候,应该是个稳定的频率吧?比如,显示稳定的100MHZ。而不可能是个变化的数值。

网友:
等待回复中... ...

网友:
I/O芯片是主板比较重要的元件,没有I/O芯片的主板不可能点亮,

网友:
把测试卡代码告诉大家啊
要不大家很难帮你!

网友:
根据你说的现象很可能是内存没有工作,查一下内存的供电和内存到北桥之间的线路,可能有发现

网友:
我认为是内存没过 cpu已经工作 重点查内存供电,和内存到北桥之间的线路。

网友:
wa完全可能啊 什么都可能

网友:
楼主找个诊断卡测测跑什么码吧,这样好判断很多呢,不然很难准确判断的。
另外你可以查查内存的供电有没有问题,也许是这个原因也不一定。

网友:
I/O芯片不正常肯定是无法正常开机的

网友:
根据你所说的现象CPU已经工作了,内存应该也正常,你应该按键盘和鼠标接口不正常的思路去修,也有可能是I/O坏了,因为有的主板键盘和鼠标接口是进I/O的。

网友:
不懂,IO坏也会点不亮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