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码循环跑

楼主(2007-08-02):
磐英4B2E,诊断卡代码跑C1.C3.....01.02.07 然后再循环从C1开始,14.318,IO,已换,BIOS已刷,内存插槽对地阻值正常。求各位给个思路。

网友:
检查一下内存的电压:2.5V,1.25V看看它的数据线有没有问题,再刷个BIOS试试,在不行那是I/O坏

网友:
查通往北桥的AD排阻值是否下长~!~!北桥是否空旱~!~!~!~!

网友:
去看看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extra=page%3D1

网友:
注意IO的工作条件,打一下连接在IO上的接口的二极体值

网友:
内存方面问题大些吧,搞不好与北桥有关

网友:
考虑北桥空焊,这样的问题原来论坛上有过。

网友:
已解决 COM芯片损坏引起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就是刷BIOS,或换I/O

网友:
COM坏会引起内存这样?请高手分析下!

网友:
个人感觉在维修板子的时候最好先把COM口先全部拆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