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问题`在线等`急

楼主(2007-08-02):
今天修台戴尔17液晶,型号E173FPb。客户拿来时说遭雷击。开机查得F1烧坏。其他元件无损坏。换后开机灯亮。有图标在移动。但一接主机灯黄无显示。按菜单键出现这些英语{in pouer save mode press any key on key board or move mouse}翻译的意思是《在pouer保存方式按任何的钥匙在钥匙木板或移动鼠》不知道是不是和主机有关系还是和我的显卡有关系``请高手指点下谢谢`在线急等

网友:
我想知道是什么原因,和我的主机有没有关系。急

网友:
那你也可以再找一台主机试试,这 个问题就知道了
应该有程序关系大点,重新烧录程序试试

网友:
90%是MCU的问题。只是现在的MCU不像主板的BIOS那么好找,即使找到还要好的工具才能写!

网友:
是什么原因造成不清楚,看字面意思大概是"节电模式中,请按任意键或移动鼠标".
那个"POUER"是否是因为MCU出问题后造成的显示错误?好象正确的应该是"POWER".
楼主,是不是你看错了?

网友:
谢谢大家的意见`修好了`很惭愧`原来是线的问题`这台机子不吃连接线`我用连接线试的`不用连接线直接接主机一切正常``说出来大家别笑啊``怪我自己太大意了。在此说出来希望大家以后别和我一样``戴尔这台机子就是不吃连接线`我换了主机用连接线问题一样但不用连接线就OK`` :$ :$ :$ :$

网友:
可能是程序打坏掉了。。。,,还是换板吧

网友:
大哥 你的英文翻译好像问题很打~
应该是:“进入省电模式,按键盘上任意键或移动鼠标(退出)”

网友:
13的翻译才看得懂(进入省电模式,按键盘上任意键或移动鼠标(退出)”),烟火的翻译是有点问题哟(《在pouer保存方式按任何的钥匙在钥匙木板或移动鼠》)

看来要学一点英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