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主板BIOS是不是很危险??

楼主(2007-08-02):
我是新人啦,以前在家乱弄操作系统啊什么软件都没感觉,可是关系到硬件就很心虚,弱弱的问一下,刷BIOS是不是很危险??

网友:
最最基本的操作。

网友:
刷BIOS对于修板人员来说像喝水那样简单 !

网友:
在现在的条件下,一点也不危险
如果你有钱的话,那就如上面所说的,喝水一样简单。
当然了,你不要忘了。喝水有时候也会挨咽的

网友:
有工具的情况下,一般很简单。

网友:
大大 我没有刷过??

网友:
大胆,心细.根据你主板的具体型号准备好刷新工具就可以工作了)

网友:
还要有心理准备,如刷新失败,则不能启动。要借用外力(热换,编程器)才能收复。如是本本,更应三思而行,不少厂家建议如无必要,不用刷新,因很多的BIOS直接焊在主板上。

网友:
不危险

我是个新手,都刷成功了

网友(2007-09-03):
最倒霉的就是刷到一半突然停电,那样就要花几十元找别人拆出来刷了。

网友:
没有编程器不建议刷BIOS!
主板能亮 不建议刷BIOS~

网友:
如果不用编程器刷BIOS的话要注意几点

第一,你的BIOS文件要与你的主板型号对得上号

第二,尽量在DOS下刷,而且不要运行其它的程序

第三,在刷新的时候不能断电,这是非常可怕的。使用UPS吧

第四,跟第二有点关系,文件或是系统中不能有病毒

第五,尽量在刷新之前做好备份工作,以防万一

极力建议使用编程器刷新BIOS,这是非常方便,而且随时可以后退操作的

网友:
那没有什么难的,只要你大胆而心细就可以了

网友:
我觉得也是,刷BIOS也是一比较不容易的事情啊

网友:
有编程器 怎么刷都不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