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改造表笔~~~用过才知道不错!

楼主(2007-08-02):
呵呵,看过老师拿电钻那玩意整表笔,哎,可惜那东西上哪找,麻烦。

今天走在回家路上,看见有卖那种小别针啊,什么的,嘿嘿,回家也整整我那表笔去,,

准备别针,钳子,0。8MM左右大小的铁丝什么的,铜丝就更好了,,,把别针尖的一头剪下适合的长度跟表笔露出金属部份一样长,用铁丝一圈一圈固定,最好绕完表笔的长度留下两端一小部分好做焊接,怎么样,OK了,试试,还真不错

网友:
大多数都是用缝衣针做的,比较利。

网友:
蛮利的,坚硬度也很不错

网友:
不错

我一直这么用。

网友:
我也这样改了一下,的确好用。不过我做的针和杆有一个角度,我觉得那样用得再顺手一些。

网友:
我用用缝衣针但是不沾锡呀。

网友:
不上锡,先上助焊剂先

网友:
马上试下,呵呵!到时跑电路就更方便啦!

网友:
焊接处露出来不雅观,应该在焊接处套上个热缩管,把它包紧,既美观又不会触电,如果找到红黑两色的热缩管,那更美更方便

网友:
很好很好,我以前是套个鳄鱼夹,再夹住个医用针头。
不如这个好,回头也改造一下。

网友:
我也是这样改的....

网友:
用注射器针头(锉平)做,测量时不会滑动,非常好用。

网友:
我自己也做了个哟!!

网友:
基本上都是这样子做的。。。

网友:
呵呵,干脆找工厂订做

网友:
很多年前已经用这个方法~~!!

网友:
我就用两跟缝衣针做的,是用网线的内芯细铜丝帮的然后上锡,最后用黑色的绝源胶带缠好,外观还可以,用起来钢针硬有弹性,很好用呀哈哈。

网友:
大家都 是用的缝衣针 , 我也是这样用的 , 只是唯一觉行美中不足的是针好断 .
还有更好的替代品吗

网友:
我也是用缝衣针,表笔打孔装上针才焊上,论坛的高手教的,很好用!看你做的很粗糙哦。

网友:
我觉得采用焊接的方法不太好,因为像这种硬度很大的针都有可能不小心给折断了,再改装就不好弄了,所以用可以拆卸的方法更好

网友:
我个人觉得大头针没这个别针的好,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硬度不是特别硬,又不是特别软,适中。
至于美观,不过于嘴求太完美,哈哈

网友:
也太尖了象针 一样呵呵

网友:
个人感觉,这样做使得表笔变的好长,没有手感,
在某些线路时,比如,CPU座,手一抖就短路了,更别说拿那么高了,当然,高手另当别论
我是说没有假负载时直接测CPU引脚

网友:
以前在用这个方法,现地都没有用了,在修彩显时,拆一些零件时,喜欢用表头去挑开,焊上去的针容易弯

网友:
为什么我看不到?大家都改造了自已的表笔了吗?

网友:
不要死搬硬套别人做的,应按个人条件,工艺水平,场合应用来设计适合自已使用的工具,LZ是抛砖引玉,也是经验聚焦

网友:
俺一开始就会用这样的,很简单就可以改造的,主要还是用起来方便!!!

网友:
很想看 看不到 努力了

网友:
原来 改过 是用缝衣针 弄的 有次出去 表放在包里 背着 一不小心感觉刺痛 后背打了一针 啊啊啊啊 那个爽啊 所以拆了
在不用了

网友:
回家里搞一搞 是不是带角度的好用点.

网友:
有意思,什么都拿来讨论.

网友:
很好,集思广益嘛,也很有创新,大家在工具的应用上多多的开发

网友:
我的缝纫机的针!!!

网友:
我今天也是用缝衣针改的,感觉还是不错地

网友(2007-09-02):
我是新人,图看不见。

网友:
呵呵,不断创新,佩服楼主的精神。

网友:
你是钢哥啊。这么猛?缝衣的钢针不容易断的。

网友:
好方法~~~我马上改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