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元器件判断好坏

楼主(2007-08-02):
张老师,您好,我很想学习主板维修,自己也已经购置了部份的准备工具,比如热风焊台,万用表,烙铁等等,现在有个基本问题一直没解决,就是如何判断元器件的好坏(比如说MOS管),看了不少的教程,不怎么看得懂,G极,D极,S极,在实物中不知道如何分辨,请问有什么好的办法判断实物元件器的好坏吗?在这先谢谢了,恳请各位过来人帮忙我入门.谢谢!

网友:
谢谢指教,正在看您指的贴!

网友:
这些基础的帖子在新手区里面都有!LZ慢慢学习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张老师:你好,我是一个主板维修菜鸟,我诚恳的想问一下你,有好多资料上都说什么上管下管的,不知道怎么来区分这个 上下的,请教,谢谢!

网友:
5楼这个问题问题问得好,我也正想知道

网友:
谢谢 能不能具体一点

网友:
我用万用表测了一下,一对管子,的确有一个管子的一只脚是接地的,这只脚按照新手资料中说应该是S极,S极是输出级,接地?有教师可以解释一下吗?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再请问一下,上,下管中的D极,G极是怎么认别的?谢谢!

网友:
MOS管字朝自己,左边向右依次是GDS,我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
上管跟下管的区别就是:在管旁边CPU这边看,脚在这边就是上管,那边就是下管啦。

不知道我说得对不对,呵

判断管的极嘛就是:你拿着主板看管子上面的字呀,也就是正面,上是D极,左是G极,右是S极,呵(你不要告诉我你扭着脖子看啊,这可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