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N4-E上电时序

楼主(2007-08-02):
我保留的上电时序,请大家分享!!!

网友:
这个应该是复位的吧!
还有那个ISO是什么?

网友:
ISO在哪儿?
SIO吧?如果是SIO应该说的是IO芯片

网友:
我正好有块主板要看看哟!!!

网友:
现在的IO都叫超级IO...
基础太差,图看不大懂,

网友(2007-09-18):
这图不好~ 没有具体的是时序~
只是表示了各个信号~并没有标清楚具体的先后顺序 其实重要的就是这个先后顺序!

网友:
不是太明白,还要继续学习基本知识

网友:
NF4的主板有两个桥,怎么图上只有一个呢,不明白.

网友:
NF4基本上都是单桥设计

网友:
能不能详细点啊....对于NF4的芯片我不怎么熟悉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SIO就是SUPPER IO也就是超级IO.

网友(2008-03-22):
不错,多谢楼主,收藏一份,学习中……!!

网友:
不错好资料,正在学习当中,学习学习了啊!

网友:
看懂了,应该是开机和复位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