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卡故障

楼主(2007-08-03):
今天拆机下了10个网卡,只有一个可以正常使用,其他的都有问题,故障如下

开机后系统可以正常识别,可以找到硬件,系统自己装上驱动了,但网线插上了任务栏的网络图标还是一个红叉,指示灯都不亮,请问该怎么修?

网友:
还真不知道怎么修,感觉换了划算,又挣钱又不辛苦,LZ的就要考虑了 换芯片怎么样?我这里最近几天网卡坏的特别多,主要是雷雨天气,严重的网卡影响开机或不起动。手摸8139芯片烫手

网友:
换芯片可以买2张二手啦!呵呵!

网友:
网卡维修有价值??????拿来练习换心片!!!

网友:
我个人认为驱动正常网卡芯片是正常的,应该是网线连接到的那个叫什么的有问题了..就是高压保护的16脚的...一时忘了叫什么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个东西叫屏蔽电感嘛

网友:
楼主重新吹焊试试

网友:
呵呵,网卡也值得修?新的才二十多,不过新手还是可以学学的,

网友:
我也有5,6张,可以认到并装驱动,就是不能用,感觉是芯片坏了

网友:
接口也引起这样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