摸晶振开机一例

楼主(2007-08-03):
微升ws-845g小板一块io为.83627.十次有一次可以按开关开机..有时摸晶振开机..按触发故障维修..3vsb正常..3v电池正常.cmos跳线1.2脚供电也正常..ps/on 5v正常.io61脚有5vsb...67有3Vsb..68脚有5v..按ps/on..68有跳变..67有跳变...
摸晶振开机..首先想到是换晶振..拆旧板换上..现象一样..再换两脚电容..现象一样..就准备换io...想一下..按理应是不起振的(可我这没示波器)..
会不会是换上的不行..于是再拆再换..点ps/on....ok...

网友:
晶振的质量差,是会有这种现象的。

网友:
我遇到过楼住说的问题,是一快815PE的扳子
按开关键不开机,用手去触摸晶振时可以开机,我是把晶振旁边
及外围电路全部加焊开机  OK....
正常了 .

网友:
我遇到过楼主
说的问题,是一快815PE的扳子
按开关键不开机,用手去触摸晶振时可以开机,我是把晶振旁边
及外围电路全部加焊开机  OK....
正常了 .

网友:
我也遇到一例,不过,不是主板是U盘,加焊晶振周边后U盘就认出来,使用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