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c1就自动断电

楼主(2007-08-03):
我这有一块板子测试卡跑c1就自动断电(首先确定内存没问题)不上内存就停在c1应该从那里查起

网友:
你查显存供电电压和检查北桥有没有假焊

网友:
是精英的板子吧,如果是的话,就是风扇的问题

网友:
楼上说是风扇问题怎么讲

网友:
内存电路的问题,尤其是供电部份,测一下供电是不是正常

网友:
问题好了 就是风扇的 问题这个板子的 型号是  esc k7vta3    谢谢  你 了  ezyida

网友:
为什么风扇不行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请知道的说一下,为什么风扇会引起开相自动断电呀没碰过了呀

网友:
呵呵
我也搞不懂

网友:
把问题讲清楚一点呀,
让大家都来学习一下
不要只顾自己

网友:
系统发现风扇损坏关机保护了!呵呵

网友:
不是内存就是IC有问题

网友(2007-09-13):
监控芯片ATTP1?
我发现478的板老是C1断电就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恩,又学了一招,,乐.........谢大家拉

网友:
看看显卡周边时钟的电路有没有短路,电容电阻有没有损坏!

网友:
恩 又学到了一招 经验呀! 好东东收下拉

网友:
哈哈,修主板有很多时候是不知道问题的所在,学习了